[三星(SAMSUNG)]
修显示器新手,求大神指教。感谢

楼主(2015-08-23):
型号:913NWPLUS
故障:有通电但是不显示器,指示灯有变色,上电8-10秒,指示灯就开始一闪一闪了。量电压5V是正常的《此电压就是电源板和驱动板连线旁边的1000UF 25V的电容上的电压,我是新手,我一般就量这个电压,别的地方的我也不量,新手 希望大神理解》我就以为电源板电压正常了 然后加了个高压条,接上测试灯管,灯管还是不亮《确定灯管和高压条都是OK的,高压条还是全新的 在别的显示器上都可以点亮灯管》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求解答:1》为什么上电8-10秒后指示灯会一闪一闪,这个问题该如何解答,不是电压正常吗?指示灯还一闪一闪就不懂了
        2》这个问题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这有好几台这样故障的
        3》这个非此台显示器的故障....还有那种电源板上的最大的电晶体击穿了 我换了那个电晶体和文字面是LD7575的那个IC 为什么还是不通电,求解答
作为回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修显卡 我可以提供显卡的侦测程式,整套全新的。
感谢迅维,感谢各位大神们了。。。!!!!

网友A:
先看看电源板部分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我之前搞过一个,啥都没有干,就换了四个电容好了。

网友B:
一般来说一闪一闪 基本上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源板部分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我之前搞过一个,啥都没有干,就换了四个电容好了。

换了没好,还有那种并联的二极管我看到那个地方有点黑 我还多并联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一闪一闪 基本上是电容

换了没好,还有那种并联的二极管我看到那个地方有点黑 我还多并联了几个

网友:
由于我是新手,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换电容 不管怀孕没怀孕,首先全部都换掉

网友C:
因为我这边比较忙,要修的东西很多,每个月都有4-500台显示器要修 除了电容鼓包的 换高压条的 换灯管的  剩下的基本都买板子了 但是这样成本有点高,所以上来求教下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这边比较忙,要修的东西很多,每个月都有4-500台显示器要修 除了电容鼓包的 换高压条的 换灯管的  剩 ...

你不会电路分析吗?建议学习下。像你修的量这么大,可以好好研究下。

网友:
该  该  该  该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有些接上屏就会指示灯一闪一闪,要一个个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电路分析吗?建议学习下。像你修的量这么大,可以好好研究下。

我压根就没那个时间去分析,我上来就是想找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捷径,

网友D:
楼主描写故障很模糊,根据你所说的故障应该是通电不显, 可以先查后接5V 12V电压有没有,闪灯的时候电压有没有跳变, 如果后接5V 12V正常那么电源板基本上就是没问题的了就不要在纠结电源板了,大多数的显示器 只要5V 12V电压正常基本上就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根据你的故障建议你查查驱动板的开启电压有没有,  首先你不是土豪所以不要换全部电容,没有炸或者鼓包的电容很难有问题的,一般的二极管的好坏测量是 一端有阻值  反过来测是无穷大 。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因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像你这个问题一般先测12V,5V有没有出来,电压稳不,这个是测电源板好坏最基本的。
我修显示器一般会先用套件点下屏,正常了,再看别的。
12V,5V没有就修下,有了的话,亮下就灭换高压板。
然后就是驱动板或屏线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有没发出开启电压,刷一下BIOS,加焊下驱动板上的IC。

网友:
先测12V,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检测一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换虑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描写故障很模糊,根据你所说的故障应该是通电不显, 可以先查后接5V 12V电压有没有,闪灯的时候电压有 ...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我之前有碰到这种问题都是买了好的电源板换了就好了 我开始也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毕竟5V和12V都有出来 但是换了没好 结果是换电源板好的 所以我就上来问下 看下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显示器维修很简单,主板 电源板,排除法。

网友:
把电路板的电容都换掉,不行刷驱动。

网友:
已修复OK 故障是驱动板的行场信号短路了,换了3个链接行场的二极管就OK了,此问题的故障是没VGA信号,所有指示灯才会一闪一闪的,如果有类似的故障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参考,还是感谢各位给的宝贵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电路分析吗?建议学习下。像你修的量这么大,可以好好研究下。

已经修复OK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帖子的标题后面备注已修复或者已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复OK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帖子的标题后面备注已修复或者已解决吗?

帖子的左下角有个编辑,打开写上,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