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A与BQ725不通用

楼主(2015-08-23):
接一台联想U410不过保护隔离,判断为充电芯片坏,芯片标BQ25A,图纸上标BQ24725A。料板上找到一个标BQ725芯片换上后开机正常,电池放电正常,但不充电。换标BQ25A后正常。

网友:
不通型号有些不通用很正常撒。一半尽量换相同的

网友:
型号都不一样啊

网友:
通不通用还是要看图纸的  不可以谁便看经验

网友:
换之前可以先去看下数据手册  这样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
最好同型号代换,实在找不到,要查查PDF。

网友(2016-07-27):
BQ 这种充电芯片是难整

网友:
确定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这个可以互换的,大家多试试,我换过畸胎瘤,包括bq735都能互换

网友:
被同样问题困扰

网友:
如果引脚定义完全一样的,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啊

网友(2017-03-15):
型号一样为是么不通用呢 百分百通用,我试过

网友(2019-11-05):
查看下引脚定义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