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板贴片三极管S6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5-08-23):
修一台32液晶白屏 查屏上板VDDA短路找到一个贴片像三极管的短路了,哪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管?

网友:
去淘宝上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淘宝上查到好多丝印S6的,到底是哪种啊

网友:
那一部分电路啊  参考一下

网友:
丝印代码S6 KTA2014-GR-RTK/P

网友:
是场管吧,贴片的这种的基本是场管

网友:
屏电路还没动过,坐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图片都看不清啊,

网友:
不行,就换板

网友:
看外观,应该是场管

网友(2015-10-05):
楼主最后到底解决问题木有??

网友:
丝印代码S6 KTA2014-GR-RTK/P,就这了

网友:
这个应该要看下面的小字才行吧,

网友:
mos管吧。估计是屏供电,换A03401试试看

网友:
修不好就换吧,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这是把电送上来分压给升压那边的 升压管出来电流要经过这个管子的C级跟E级

网友:
应该是 BAT15或者BF510 的三极管

网友:
修不好就换啊,把屏电路烧的后面肯定还有坏的

网友:
估计是屏供电,,你找个驱动板拆个供电的就行

网友:
哪个电路上用的呢?估计是稳压管

网友A(2015-11-08):
S6肯定不是型号,
zhzh17
S6是丝印代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6肯定不是型号,
S6是丝印代码.....

网友:
楼主传张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