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啊宏碁LED显示器任务栏那闪屏

楼主(2015-08-23):
宏碁的LED显示器 任务栏下方闪屏  把显示器里面所有能换的都换过了 问题依旧 怀疑外壳的缘故 不装外壳还是闪,求教啊 适配器是宏碁原厂适配器19V 4.74A的 显示器输入是1.5A  会不会跟适配器有关?

网友:
因为没有1.5A的适配器 所有没换过适配器试试,电流过大会导致显示器闪屏吗?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屏换了两块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找到伴了    我修了一台长城L2285 LED 显示器 修了三天  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无语了 解决不了 没有AD板换  也没屏幕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伴了    我修了一台长城L2285 LED 显示器 修了三天  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无语了 解决不了 没有AD板换   ...

郁闷死了 件全都换了一遍了还是出现问题 这就忍不了了

网友:
无语了 解决不了

网友:
没图只能用猜的了,屏幕会闪应该和背光电路有关系吧,查查LED背光灯有无闪烁情况,如果正常,查一下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者氧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