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白求教,19寸联想L195wa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8-23):
一开机有联想的画面,马上出示无信号,一会黑屏

网友:
接vga信号了吗,画面没有出现过吗

网友:
改个驱动版。试试

网友:
这好像是没插信号线的表现,检查信号线,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的故障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吧,联想的灯管容易坏

网友:
插上信号线试试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背光有就是主板问题了.把行场信号的六脚去掉看看

网友:
用手电筒看下有没有图像?

网友:
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VGA信号没有给过去

网友:
检查驱动板VGA的行场信号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