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H - MAGELLAN -H67 -UATX 2.0无复位

楼主(2015-08-23):
板子不跑码,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复位,PCI   A15脚对地阻值无穷大。想跑线路,结果眼都花了,也没跑出来,钻过来穿过去。。。没找到电路图,大虾们谁有电路图么,或者给个思路。

CPU供电芯片是NCP6151
,找到了,但是真心没看懂哪个是PG脚位是哪个,,

网友:
帮顶,看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
我有块这板,也是CPU供电不出。

网友:
查A15到南桥的线路,看看是不是有断线,或者是桥空焊了

网友:
是不是桥供电也没有,,,先修桥供电

网友:
修得好的机率不哟,有点难搞

网友(2015-09-25):
还是找PDF芯片资料 或者点位

网友:
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g有没有发出,测对地值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按时序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