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8-23):
每次修主板不定时掉电都头疼,尤其是找不到图纸的时候,供电时钟南桥都正常,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不定时掉电呢?

网友:
不懂帮顶,啦啦啦啦

网友A:
你能找到哪里在不正常发热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和电源问题 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B:
不定时死机,掉电,黑屏最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死机,掉电,黑屏最难搞

对啊,以你的经验来看什么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找到哪里在不正常发热就能解决问题。

发热问题都正常,以你的经验那些地方容易坏?

网友:
内存也能引起的

网友:
我是直接强制通电,然后摸那个原件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