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维修心得大神勿喷

楼主(2015-08-23):
功放损坏在末端,管子电阻烧一片。
功率对管和推动,偏置保护也牵连。
查完管子查电阻,烧断变值均常见。
查尽坏件别全装,不装大管通电看。
中点电压要零伏,大管偏置是关键。
上下推动发射极,两点一伏是界限。
中点偏置达要求,再装大管保安全。
如果中点漂移大,说明前边有坏件。
差分损坏一个臂,电压放大坏一半。
修到这步最烦人,麻烦也的认真干。
左右声道坏一半,阻值对比是手段。
比好阻值有点大,说明电路有断件。
如果电阻有点小,可能管子有击穿。
大管偏置零点五,中点零伏也不偏。
这时开机带负载,一般试机都灵验。

检修功放简法
这里指的是一般功放检修法!

1、把功放部分的电源电压降低,比如:功放部分电压是正负电压45V的就用正负20V电压来检修,这样比较安全。

2、修理功放电路时一定要把功放信号输入端对地短路。

3、有的功放是不能把功率管拆除修的,功率管拆除后,这样不能测中点电压。中点电压不是正压就是负压。而且是电源电压的或正或负值。喇叭保电路的继电器同时不能吸合。

注意!降压修理有可能保电路的继电器不能吸合。这是正常的。不要怀疑中点电压过高引起保护。

4、你怕烧功率管,你可以这样做:暂时用对管2SA9402SC2073代用一下。因为一般家用功放不是偏甲类的。静态电流不大,不会烧管子的,但是管子一定要与散热片贴好。试音时不要开太大的声音。接小喇叭试音。

5、偏置电路上的元件参数一定要准确。偏置三极管脚位、管子类型一定要接对选对。不然的话,有你苦吃的了。

6、所用管子“互补对管”放大倍β数基本要一至。

7、各路供电压正负值一定要对称。前置电正负12V或正负15V也要对称。尤其是价廉的功放,有的前置供电压是从功放供电然后经电阻降压后给前级供给的。时间长了限流电阻阻值就会变大,一般正电压限流电阻要比负电压限流电阻坏得快。因为,一台功放里,正电压工作电路要比负电压工作电路多,也就是说:正电压的负载要比负电压的负载大。

所以,前置正负电压的不对称,会直接影响后级输出电压的不对称。

8、电路确认无误后,可以接大功率管试机。恢复原先信号输入短接点。电压也恢复,最好用个调压器,慢慢地由低至高的调压。接上喇叭听有没有不良的声音,只要电路没毛病,应该是没有任何杂声的。然后可输入音频信号听音。

9、如果开机后没开音量,不烧功放管,而开大音量或稍开点音量后就烧管子,有可能是功放管子质量有问题,碰到假管子啦!或是电路还没修好。这时可看看功放是不是发热严重。有时碰到假管子,你就不易发现了,假管子上机一工作它马上就坏的。还会损坏推动管。

A940C2073时也能带动小喇叭的,看它会不会烧。只要电路正常,用小管(中功率)也能听到很好的声音。甲偏置类电路就不好这样试机了。在静态电流没调大之前还是可以试机的。

10、音量电位不良也会损坏功率管子。主要表现为:声音--音量突变时,烧功率管。

11、功放前置电路修理。修前置就安全多了!分段修的特点是 :不会损坏不该损坏的地方。

方法是:将前置至功放线路之间断开,功放信号输入端还是要对地短接的。防止出现意外。然后从前置至功放处这里接一只1UF的电容,再联接一只莲花插座,便于连接信号线。为安全起见,试音功放可用一般的录音机改一下,作后级功放用。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己做一台多功能修理功放机。这样就不怕烧原机功放管和喇叭箱了。

12、低档功放没有喇叭保护电路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喇叭串一只大容量电解电容,这样就不会有直流流过喇叭了,没有直流通过喇叭,就不容易烧喇叭了。

修理前置电路,只要前置信号输出没有交流嗡嗡声和失真就行了。当然:连接用线也要用屏蔽线了。

网友:
功放就是音响吗

网友:
是修本子的心得吗

网友:
功放就是功率放大器~~~

网友:
这玩意太高级,,不会哦

网友:
这应该是分立元件功放的修理心得吧

网友(2016-02-26):
分立元件功放的修理

网友:
说的很详细啊,刚开始接触,还不太懂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