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通用板 黑屏求助

楼主(2015-08-2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986-1-1.html以上是 上贴  无CPU 供电 现已修复
此板是蓝宝石的 还有杰微的也有跟这个很相似的  芯片布局 基本一样 应该是通用板。
首先感谢 轩辕思天 给的详细分析
回顾上次无CPU 供电:
一个月前  接到此板  无CPU 供电 无EN
换了CPU管理芯片UP1625P  出EN供电  上CPU  有EN无供电
不装CPU  有供电 1.2V  上了就没
再次换UP1625P  还是一样 隔了一个月没弄了
今天买了几个UP1625P回来
第三次换  出CPU供电了  也能点亮了
但是经常亮了 一小会 就黑屏 红屏 或者花屏 进PE后 几分钟就这样
换了CPU  内存  也是一样 不是CPU 内存问题
对应的 芯片是 UP1955P  换了  也一样  UP1955P 后面再换UP6281代替 也是一样  7脚 来自UP1625P  24#

黑屏后  测量 供电还是正常的  有0.48V  换一个 CPU   是1.01V

还要检查哪里呢

网友A:
会不会是BGA出问题了呢?你说红屏等,会不会是RGB出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GA出问题了呢?你说红屏等,会不会是RGB出故障了?

有时候 闪几下就红屏 或者其他颜色  RGB ?    红绿蓝?

网友:
上显卡 会死机  卡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GA出问题了呢?你说红屏等,会不会是RGB出故障了?

还在吗  又出现 蓝屏了   没字母的  蓝色底色  RGB  是个什么东西呢  怎么找呢  是北桥?

网友:
看饼哥视频说cpu部分有个芯片可能能影响到,不过具体那个忘了

网友:
把VGA接口旁的 小6脚芯片拆了试试,应该有3个左右  都拆了没事的 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吗  又出现 蓝屏了   没字母的  蓝色底色  RGB  是个什么东西呢  怎么找呢  是北桥?

RGB就是常说的三基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 闪几下就红屏 或者其他颜色  RGB ?    红绿蓝?

我也遇到过一片这个问题的,不过是1156的,故障是PG

网友:
独显都死机桥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楼主你回想一下,看自己具体动过哪里,是不是焊接芯片时,不小心把小电阻 小电容之类的,给弄掉了

网友:
可以把北桥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上独显会死机桥的可能性应该挺大的,可以加焊看看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打一下桥的对地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