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搞不明白

楼主(2015-08-23):
       桥供电,上管,5v输入正常,输出在mos管根部测量1.2v左右,但是在尖端和板子相连的地方测量只有0.09v,下管输入也成了0.09v。大家说这是什么情况?拉低了吗?同一根脚上电压竟然不一样。

网友:
纠结什么  测量 下管D级不就好了吗

网友:
打下阻值。不就知道坏没啊 。

网友:
打下阻值啊 。

网友:
如果三条腿都痛了就是坏了

网友:
性能 不良 换新的

网友:
测下脚趾到大腿根的阻值。

网友:
那个脚虚焊吧

网友:
氧化了吧!没有接触好。

网友:
直接换了再测 多省事

网友:
换,不赚钱的东西

网友:
你用线飞一下看看,这应该不大可能把

网友:
Đo điện trở đoạn ống đó xem hay bạn nhầm.

网友:
能换个新的不?真是太闲了吧?

网友:
应该是虚焊  要么就坏

网友:
采用替换法,应该就知道我听了。

网友:
根部氧化,接触电阻大了吧?!

网友:
中间断了只有这解释

网友:
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纠结那么多干嘛 换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