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7g-2问题

楼主(2015-08-23):
海尔7g-2开关板有问题主板会掉电重启吗?现在是反复重启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BIOS的电池放下电就行了

网友A:
放电好的  好像不太科学  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好的  好像不太科学  求解释

板子是在某宝买的,买回来就上机试机一直重起,CUP和内存条都换了还是一样,差一点就退货,后来想想是不是他试机的时候设置了BIOS,我就给它放放电,没想真的行了。

网友B:
手头有个7G-3   1分20秒  准时掉电   刷SB  BIOS无果   是EC  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个7G-3   1分20秒  准时掉电   刷SB  BIOS无果   是EC  BIOS问题吗

CPU有换过吗?

网友:
有些机子修的真是云里雾里,

网友:
开关有问题应该不会导致不停的重启吧

网友:
这个板子吗毛病很多的  而且都是不太稳定的故障

网友:
你不用小板还重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