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电流到0.17就不动了,简单维修。大神看看就好了

楼主(2015-08-23):
今天接台索尼SVE151C11T的机器。刚拿到手的时候开机试下看能不能开机,居然亮了系统也进了。就想着好的也不会拿来修了吧,然后又关机在开,这次就不行了电流跑到0.17就不动了,唉果然有问题。好嘛那就拆,完事后想着第一次开机了的,就先刷个BIOS吧,下了两个BIOS故障依旧。这下就不想在刷了,先测下各电感电压在说,好嘛果然有个电感没电,那就看看这芯片工作条件吧,查到供电有之后就去查开启了,咦没有。开启是3V,这一看图纸是二级3V来的,那又查二级3V(PQ225)G极没有高电平,难怪不得哦。G极这里是3V.5V芯片升压来的15VPCU,查了下PR547一边有15V一边没有,打了下电阻阻值正常,那就是PQ243的问题了。直接换掉,开机亮机。大神勿喷啊,表达能力有限。

网友A:
楼主分析电路能力还是不错的,是不是PQ243漏电导致的哦

网友B:
gpu   供电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电路能力还是不错的,是不是PQ243漏电导致的哦

嗯嗯啊这个要怎么回复啊  是的

网友:
谢谢,这个回复为什么要打这么多字?

网友:
一看电压没出来

网友:
思路很好啊!表达很到位,无人喷

网友:
很给力,再次再来

网友C:
一看电压没出来 就查电路了         不用刷BIOS拉

网友:
不错  判断正确

网友:
索尼机子保护功能强

网友:
思路不错,这种机器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很顺利啊

网友:
进系统了,就不用刷BIOS.

网友:
楼主下次写文章的时候把图纸带上,这样人家 又好找

网友:
我搞到个索尼的,背光有,没画面,什么件都正常,修一个星期了尼玛还是一个逼样,唉,不过楼主的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网友:
现在song也给广达代工了

网友:
修板子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   供电故障?

啊啊啊  大神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电压没出来 就查电路了         不用刷BIOS拉

嗯  主要是第一次开起机了  就没想那么多  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嗯   现在还处于经验积累中  有好多还不能一下就想到那里去

网友D:
你几级供电的说法挺新鲜的,具体怎么分?都要出+1.8V_GPU怎么电流只停留在0.17

网友E:
电流到这一般就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到这一般就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O 哦   好的 下次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几级供电的说法挺新鲜的,具体怎么分?都要出+1.8V_GPU怎么电流只停留在0.17

+1.8就是没有出来啊

网友:
第一次开机能亮,二次掉电,会不会是管子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