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5111T开机黑屏无字求助……

楼主(2015-08-23):
收到两台SONY 51111T,两台同样的问题,开机显示黑屏,外接不显
板号是:DA0GD3TR6D0  MAX-216  REV:C
LVDS,屏线对地阻值无异常,
所有供电正常,显卡是独立显卡A3的显卡,显卡已取下重值过,,故障依旧,
BIOS刷过,故障依旧,
两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另一台客户比较急,直接换了主板,求助一下,是不是通病?
主板上的开关方向,都试过了,故障依旧!就差换显卡了,脑袋都大了,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坐等回贴啊,饼哥饼哥求助  千万不能沉

网友:
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
晕啊,这个找饼哥,饼哥很忙的,河河

网友A:
你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黑屏还是灰屏 ?电流如何变化?

网友:
显卡直接换了吧  这种情况重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黑屏还是灰屏 ?电流如何变化?

这描述还不叫清楚?图片都在上面的,这都不算清楚,那我可真不知道什么叫清楚 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黑屏还是灰屏 ?电流如何变化?

那个是有光的,没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