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硬盘bios不读盘维修大神勿喷!

楼主(2015-08-23):
修ST500G硬盘,硬盘的情况是插在电脑上时而识别、时而不识别(基本不识别!20次开机有一次能识别就不错了)

2、拆开硬盘!
  只需要个6脚螺丝刀即可!!相信在座的都会!

3、解决问题:

怎么办呢? 用洗板水、酒精等擦拭?

错!大错特错!  洗不下去的!!

特种工具上场!!当当当!当!!它就是刀片!准确来说是手术刀片!当然壁纸刀片也可以!轻轻的将金手指上面黑色氧化的部分刮掉即可! 不要用力哦!!

将接触点都刮成至金色即可!
4、测试!!
将硬盘板固定回去!!插上供电线和数据线,开始测试!!

OK  SATAM---ST3500418A  硬盘出现!!
多重启几次进入系统测试几遍,OK!!可以收钱了!

网友:
几百年都遇不到  氧化!

网友:
这个工作总做,但做了就好的真没遇到过

网友:
用橡皮擦不是更好吗?

网友:
学习了,即使不会修硬盘,但是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拆开看看,钱就到手了不错,总比换个硬盘赚的钱多

网友:
  直接换 一个不是一样的??? 为什么老爱折腾呢

网友:
个人做法不一

网友:
楼主的这种方法,可以尝试一下,但是100片硬盘中,要是有一两片都烧高香了,有些是坏道,有些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这事没遇到过,都是有坏道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果断用橡皮擦

网友:
这情况,还是用橡皮擦好。

网友:
学习了,我还不懂修硬盘呢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

网友:
现在天湿度大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的

网友:
我是用橡皮擦的,但是基本就没弄好的,楼主运气好。

网友:
这种概率跟守株待兔差不多吧,反正没遇到过,很多都是固件

网友:
我应急不换板子的情况下。我就用焊锡把这几个铜片重新焊一下

网友:
用橡皮最好

网友:
以前怎么没想到了,学习了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同意前面,有橡皮檫很好用的,运气太好了

网友:
氧化 看到使用环境不是很好呀

网友:
我试试看, ,有也有一个WD320G

网友:
几千年都没遇过 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