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电容边上拆的,是电容还是电阻?

楼主(2015-08-23):
容量或阻值怎么看?
是一个四色环电阻,查了一下有  4700 MΩ,显示器电源板上有这么大的电阻吗?还是我查错了.1234环分别是黄/紫/灰/金

网友A:
电阻呀,上面有个热缩管,,,。

网友:
还真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只能看下电路图/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电阻无疑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呀,上面有个热缩管,,,。

这个阻值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黑色的外皮是热缩管...........

这个阻值怎么查

网友:
自己测了一下阻值为零,因为我的万用表测不准小电阻,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阻值怎么查

你把热缩管去掉,可能会看出阻值来

网友:
是一个四色环电阻,查了一下有  4700 MΩ,显示器电源板上有这么大的电阻吗?还是我查错了.1234环分别是黄/紫/灰/金

网友:
有热缩管包着, 谁都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朋友啊,包着热缩管你怎么查的色环呢?

网友C:
据电路分析应该是个检流电阻,它一端通OB2268的6脚和开关管S极,另一端接电容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电路分析应该是个检流电阻,它一端通OB2268的6脚和开关管S极,另一端接电容负极

就是不知道具体该用几欧的电阻,原电阻被我弄丢了

网友:
看色环还有万用表能测的

网友:
明显是电阻

网友:
把他衣服扒了就看到多大额

网友:
肯定是电阻无疑啊

网友D:
黑棕红橙黄 绿蓝紫灰白  金银 分别对应 0123456789   -1  -2(10的次方) 黄 4 紫7 灰代表10的8次方  4700000000欧姆4700M欧姆  5%的误差 新手和我一起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棕红橙黄 绿蓝紫灰白  金银 分别对应 0123456789   -1  -2(10的次方) 黄 4 紫7 灰代表10的8次方  47000 ...

可按理说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阻呀!这是液晶电源板上的

网友:
0.47欧 过流取样电阻

网友:
脱掉外衣……

网友:
黄 紫 银 金  0.47欧 一般接开关管S脚 作用是用来检测开关管电流取样 用万用表测为0欧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取样电阻吧····要来CS检测取样的,连接开关管的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