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联想显示器图纸

楼主(2015-08-23):
联想715l1034-3显示器电路板图纸,我的显示器不显示了,求网友帮忙发一份给我下!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要图纸吧不,是供电没有还高压板坏?

网友B:
这板子不需要电路图吧,多半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C:
这板子不需要电路图吧,。。。。。。。。。。。。。。

网友D:
你把故障现象说出来 让大家看看 也许就能帮助你了。显示器的图纸一般没有

网友:
直接换板子就可以啦  板子有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要图纸吧不,是供电没有还高压板坏?

有供电,我把下面插座左右摆动他就可以显示了!拔了重插又没有显示了,只听见电路板有打火的声音,好像点不亮屏幕一样!一只打火响,那么可以判断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故障现象说出来 让大家看看 也许就能帮助你了。显示器的图纸一般没有

显现为每次开机后电脑显示器下面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用手把连接显示器后面的电源插座左右摆动,时不时就有显示了,但拔了重插上去又是一闪一闪的,而且黄色那个电路板上有轻微好像是打火的声音,指示灯一闪它就轻轻的响一下!这个故障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不需要电路图吧,。。。。。。。。。。。。。。

那些个不显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该如何解决?
显现为每次开机后电脑显示器下面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用手把连接显示器后面的电源插座左右摆动,时不时就有显示了,但拔了重插上去又是一闪一闪的,而且黄色那个电路板上有轻微好像是打火的声音,指示灯一闪它就轻轻的响一下!这个故障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需要电路图吧,多半高压部分的问题

高压部分哪几个元器件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供电,我把下面插座左右摆动他就可以显示了!拔了重插又没有显示了,只听见电路板有打火的声音,好像点 ...

电源接口是不是烧坏了,仔细看看,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