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962V 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5-08-23):
此屏是LED屏,测试灯管供电,按开关键开机是接近40V,随后其电压下降到12V,电压不再改变,显示器黑屏。此屏是高压、供电、驱动一体板。电压一直很稳定。芯片是NF68652FG.网上无此资料。

怎么改到能使市面上的LED万能板能代替一下呢。

网友:
先换掉驱动管与二板管看看。

网友:
这是保护了,,,,,,,,,

网友:
找出几根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用万能板改过一次,两块板是放在一起的。另一块不能去掉。改法跟普通的差不多。区别是把原驱动板的控制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