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KT显卡无法驱动或者白屏 解决方法大神勿喷I!!!!

楼主(2015-08-23):
asus的K53KT笔记本,XP系统下独立显卡无法驱动。win7系统下自带的显卡驱动显示白屏

一台华硕的K53KT笔记本,自带的双显卡,使用ghost系统安装完成之后,主板集成的能够成功安装上驱动。独立显卡的始终显示一个黄色的感叹号,使用驱动精灵能够正常安装,在提示重启后依旧显示感叹号。

一,进入官方网站,根本就没有XP的显卡驱动。官方只有win7 64位 和 win8 64位的驱动。

二,咨询官方客服,咨询了2个客服,都说没有官方的驱动,建议安装win7系统。

和客户沟通后,同意安装win7 。于是使用ghost 开始安装win7 ,安装完成之后在进入桌面时显示白屏。

解决方法:

一,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掉独立显卡的驱动。
二,重启进入系统,去官方下载独立显卡的驱动(官方只显示AMD芯片组驱动,而没有独立的显卡驱动。其实芯片组驱动里面包括了这2个显卡驱动)
三,芯片组驱动在安全模式下是无法安装的,需要进入正常的系统下面来安装,在正常系统桌面下,会自动搜索系统自带的显卡驱动并安装,这个不用管它。正常安装芯片组驱动即可。
四,再次重启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之前直接换显卡好的

网友:
GHOST的系统  自带的驱动不行么

网友:
那张是 自带的驱动光盘!

网友:
也可以安装系统是不要安装显卡驱动,在官网下载驱动,在装就OK了

网友:
驱动引起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驱动精灵在离线情况下用所谓的离线可用的版本也是大费周章的,我就遇到过几次,反复折腾,弄的满头大汗的,但最后解决了不能上网的问题对此印象深刻。

网友:
AMD显卡太垃圾,爱坏,驱动还不好装!

网友:
一般都去瓜你往下

网友:
AMD显卡驱动比较奇葩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要发贴啊!

网友:
恩,都是为了生活啊

网友:
   换显卡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