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193WV显示器开机出LOGO 但没信号 已解决 附VGA接口管脚定义图

楼主(2015-08-23):
今天拿了一台CER V193WV 开机信号灯变绿有显示器LOGO,过一段时间,屏黑,电源灯变黄。
1、有LOGO证明供电方面正常,主要查驱动板上
2、首先是查VGA接口的输入,首先想到的是行场同步,找到VGA13脚行,和14脚场信号,在主板上找接连的地方。各有一个二极管,测的时候发现13脚的行信号二极管正常,14脚的场信号连的二极管被击穿。于是找了一个二极管换好。开机通电显示器正常。
3、进系统测量显示器 正常。维修结束
附 图 VGA接口管脚定义图

网友:
功夫不错,有基础,手到钱来、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查接口,不用定义也是可以的呢。

网友:
显示器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12脚与15脚是数据总线脚吧,用来识别显示器型号的吧

网友:
有了楼主提供的VGA接口定义图,以后在遇到这部分出问题就不会头脑发懵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vga定义图不错

网友:
不同步是吧?

网友:
路过,表示还是不会修

网友(2015-09-28):
多谢胃 工工工工

网友:
这个显示器,程序坏的也很多的

网友:
二极管坏的我还没遇到,我遇到的是电容问题多,亮一下就灭的.

网友:
这个是这台机器的通病

网友:
刚好有一台修好。。。

网友:
看到你们修这么细的东西,我很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