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联想Y580 LA-8002P点位图!

楼主(2015-08-23):
今天接了一台Y580 I7的处理器,测电流得出,0.45 0.50 。拆机检测无CPU电压,和内核电压。CPU芯片为NCP6132A ,估计又是和G470无CPU供电一样的问题,于是找到了8脚,断开VBOOT.电流上去了,但是不开机,所有电压均出来,于是找H_CPUPWRGD,也是R26电阻,板子上面没有标号,所以在此问下有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有的请给上传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8-24 10:07):
此机器已经修复!点位图也没有找到,淘宝也问了,最后问题是PU701的问题!等下上图。

网友:
期待有奇迹出现

网友:
RE: 已修复!!求个联想Y580 LA-8002P点位图!

找了一顿没找到点位,也查不到R26的位置,但是意外发现PU701这个10脚的芯片有个小坑,查图纸所得它是产生的5VALW 和1.8vsp 。5VAW肯定产生了,,测试1.8vsp无,最后在E430板子上面拆了一个芯片换上,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开机正常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