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康舒电源 维修

楼主(2015-08-23):
保险完好 辅助电源芯片 旁边的 一个电阻 烧个点
打输出线组织正常 MOS 管正常 主PWM 正常
辅助芯片旁边的标示 D4二极管 一个脚 PCB 烧变色 测试阻值 都是002
难道是短路 拆下烧坏的电阻 测试阻值200多K 看色环 黄 紫 金 金 4.7 欧
拆下二极管  测试都是无求大
二极管和电阻 是辅助主绕组 尖峰吸收的
二极管 标示 T2D21 百度查 到 T2D56 阻值都是无求大正常的 难道没坏
正好有个 康舒的一样的电源 拆开测试 一样的二极管 阻值 都是无求大 看来二极管没坏
打辅助芯片 TNY267PN 5脚对地20 测试好电源的 是400多 辅助芯片坏了
测试主PWM 和辅助部分 电阻 二极管 正常
打后级输出对地阻值 也正常
找到个TNY267PN 换上 从料板拆个4.7 欧的电阻换上
上灯泡 一闪就灭 测试5V SB 5.06v  绿线4.98v
上保险 短接风扇转动正常 5v 12v 3.3v PG 输出正常 -12v  -8.76v
上主板 测试 正常

看来是尖峰吸收电阻 坏了 导致TNY267PN烧坏
这个电源的尖峰吸收 用一个电阻和二极管 第一次见
换的电阻 4.7欧比原来的 体积小 不知道能多久
尖峰吸收电阻 一般都是一下两种
电阻 电容 二极管 见的最多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加二极管 上次修的DELL用的这种

-12v 短接测试 -8v 多 上主板 也是正常的
康舒 台达 全汉这些电源 设计和 国产的长城 多彩 航嘉 电源 都不一样呢

网友A:
这个电源管理少了一个瓜子

网友:
康舒电源设计不同一般,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尖峰吸收损坏,导致里面的开关管被击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管理少了一个瓜子

一个瓜子 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尖峰吸收损坏,导致里面的开关管被击坏了。

估计是这种情况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管理少了一个瓜子

电源管理7条腿的

网友:
我怎么看见的是八条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瓜子是一个爪子吗?......

呵呵,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瓜子 是什么东西呢

是少一个爪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