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时好时坏

楼主(2015-08-23):
每次开机后电脑显示器下面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用手把连接显示器后面的电源插座左右摆动,有时候就有显示了,但拔了重插上去又是一闪一闪的,而且黄色那个电路板上有轻微好像是打火的声音,指示灯一闪它就轻轻的响一下!这个故障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变压器对地打火;或者线圈匝间打火。
做做绝缘处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对地打火;或者线圈匝间打火。
做做绝缘处理试试

你所说的做绝缘处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检测一下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A:
先把外面的黄色胶带拆下(记得以后再重新封好),看看哪里在打火(有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到,有时候要在暗处观察),
把打火处处理好。

网友:
绝缘处理可以试试往里面灌502

网友:
仔细看电路板上高压包是否有虚焊打火 拆开 不接屏 单独接两灯管到高压板接口测试是否有闪烁 先排除是否屏灯管在打火

网友:
建议楼主改高压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好了吗?
这个应该不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外面的黄色胶带拆下(记得以后再重新封好),看看哪里在打火(有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到,有时候要在暗处观 ...

好,谢谢,我检查看看!你QQ多少,我加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高压滤波电容。

电容没问题

网友:
我建议断掉高压板,换一个代用的,稳定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兄弟姐妹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外面的黄色胶带拆下(记得以后再重新封好),看看哪里在打火(有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到,有时候要在暗处观 ...

lxt102,你好,你QQ多少?我加加你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闪闪的,证明有短路

网友:
虚焊了嘛,也不大可能啊

网友:
量一下12V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看高压部分,不行就搞一根通用的装上去

网友:
改个高压条看看。电容有没有古堡。插头有没有虚焊

网友:
楼主一看就知道不是维修人员,别乱整,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220电源座虚焊,有时问题是你想不到的简单!

网友:
应该是滤波交流电感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