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300GT显卡花屏的维修

楼主(2015-08-23):
一块华硕7300GT,说是掉到地下后就花屏了。但是没有照照片,就是帘子似的一条和一条的,不是实线是虚线,观察了一下,没看见有虚焊的,也没有缺件,以为是显存摔松了,用风枪加焊了四个显存,管了不一小会的事,等装好了又不行了,这次报着废了的心理来试了,焊核心。也用风枪,没有BGA呀,先调到150转了半分钟,再调到250再半分钟,再升到300,最后升到350,总共也就3分钟左右吧。就好了,真是太高兴了,看来要是摔的话,最爱受伤的还是核心啊,就是因为有个散热装置才加重了它的震动。发几个焊好的图片吧。绝对真实的。

网友A:
图片跟上大家旧等了

网友:
咱就不用判断,就开焊啦?!

网友:
6666666  我只能说你很6

网友:
风枪用的很牛掰啊,我想说的是,不买GBA 你也该买个土炮啊,不比风枪好用多了?

网友:
原来风枪还有这种用途啊,厉害啊!!!

网友:
风抢 都能搞BGA啊??

网友:
我用这方法也修好了一个花屏显卡,没BGA,显卡又不值钱,死马当活马了

网友(2016-05-25):
不确定就焊?那就继续加焊GPU,GPU最容易虚焊了!

网友:
用风枪吹吹,会有效果!

网友:
然后焊好又坏,坏了再加焊GPU,最后焊到GPU起泡,焦糊,PCB鼓包,就可以垃圾筒伺服了

网友:
我试过焊GPU就是把附近者吹糊了,GPU还是不能动啊,难道 像楼主这个能焊吗?好了能用多久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都是直接BGA  ,当时好用了 ,过段时间又是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跟上大家旧等了

我7950大核心重植都用风枪的哈哈

网友:
风枪搞这个一不小心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