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死人的g4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8-23):
g470   跑0.35   CPU供电,,集显供电没出,,,断开供电芯片24脚的电阻,可以出电压,,装上又没,换了南桥,,刷了BIOS    换了CPU,,内存,,,保险起见又订了个CPU电源芯片,换上无果,,,没有思路了,,,BIOS刷了n多个了,,    求大师,我还该干嘛

网友:
相关原件都换了 该排查的排查了 还不好也许是某个小问题点造成的了

网友:
支持天意版主的观点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 遇到不少 搞好的少

网友:
楼主搞好的话 说一声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很多了就是没搞掂,期待解决

网友A:
这是65芯片,不出cpu供电了,先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信号问题,信号问题了才是真正的桥,你是没思路

网友:
唉,,,有人搞定过,,就是没人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65芯片,不出cpu供电了,先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信号问题,信号问题了才是真正的桥,你是没思路

果然和你的名字一样啊。厉害!

网友:
开始断开24脚,,出电压,我确认了芯片条件满足,,没示波器,以为vid组合出了问题,,,桥没发出pw给CPU,,,就换了桥

网友B:
你这个路走得太远了,不能赚钱了

网友:
打VID波形  还有看看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汗  前几天我也发了个类似的 没有搞好 换板了 现在65的那么难修了

网友:
不能猛换芯片哦,要按时序修。独显-CPU-集显。桥收到3个电源好信号后,读取BIOS,时钟工作,桥发出PM_DRAM_PWRGD和H_PWRGOOD给CPU,CPU收到后发出SVID信号给PWM产生CPU的供电。

网友:
要按HM65出cpu供电的时序来查的,桥收到的PG,25M时钟,DRAM_PWRGD和H_PWRGOOD,SVID

网友:
查工作条件,看有无掉件

网友C:
所有的原件复位,断开24脚有电压,应该和pwm这边没关系了,暂时排除,测试4和5有没有1.5的下拉的波形。没有波形测试桥有没有H-cpupwrgd

网友D:
这个板子要是修好的话,绝对都是经验

网友E:
这机可能是桥除了问题哦

网友:
  CPU座子  AP33脚位我测到1.05V     说明桥发出了H_PWRGOOD给CPU        按照时序来 前级没有问题  就CPU    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可能是桥除了问题哦

换过桥了   而且桥已经发出了H_PWRGOOD给CPU   AP33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要是修好的话,绝对都是经验

不知道是不是后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原件复位,断开24脚有电压,应该和pwm这边没关系了,暂时排除,测试4和5有没有1.5的下拉的波形。没有 ...

桥发出了H_PWRGOOD  我在CPU 座子这边 测到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路走得太远了,不能赚钱了

为啥??????????

网友F:
好像几个大件都换过了,BIOS有动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几个大件都换过了,BIOS有动过没

换 5个BIOS了

网友:
后面有2个厂家空的330  电容我也补上去了

网友F:
既然桥发出了CPU电源好,那查一下SVID有无波形,供电上管G极波形正常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既然桥发出了CPU电源好,那查一下SVID有无波形,供电上管G极波形正常吗

没波波   要是SVID没波形我该怎么搞   试着盲修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波波   要是SVID没波形我该怎么搞   试着盲修一下

没波波换CPU试,这个波不容易看出来,时基一般调到10M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波波换CPU试,这个波不容易看出来,时基一般调到10MS左右

CPU 换3个了

网友H:
H65桥旁边的14.318的晶振起振了没有,  有些这里会断线,最好打下值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H65桥旁边的14.318的晶振起振了没有,  有些这里会断线,最好打下值看下

没有断线     有电压差      到耦合电容也没断线

网友F:
确认没有波形,那问题只限于芯片本身或者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认没有波形,那问题只限于芯片本身或者CPU了

我没示波器  我的意思是

网友:
哎 太难搞了都换个便了 还是不行 客户催得急死了

网友:
直接追查CPU开启啊  然后一步一步 按照时序往前查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
查一下分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期待楼主发此机修复贴

网友:
你换什么芯片啊,既然断开电阻后可以出电说明芯片没问题啊,按照时序查吧!你没有示波器吗?

网友:
深有同感啊 CPU不出供电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这样的得查时序了,不能盲目的修,不然会扩大故障点

网友:
既然有H_PWORGD送出到CPU,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只有CPU工作条件正常了才会发出SVID信号;

网友:
HM65芯片组不出CPU电压真的很难搞,我换桥好过两台,有好多台都没有搞好,期待楼言主的好消息,修出来一定要回复,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座子虚焊了吧

网友:
北桥25m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先排查CPU之前的条件吧,

网友:
后期的CPU供电是比较麻烦

网友:
修过U1坏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没修好,很难修,该换的都换了,没好

网友:
我遇到你一样的问题,唉,看来是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