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G4板载CPU主板的图纸

楼主(2015-08-23):
求HP G4板载CPU主板的图纸,R33H DAR33HMB6A0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是不是挂了,啥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是不是挂了,啥也看不到。

没上图片,这种一般看主板版号就懂了

网友:
隔离管那烧了个稳压耳机管PD20 换了还没待机,所以想跑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