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独显疑难问题!!大神请留步!

楼主(2015-08-23):
联想V470独显疑难问题!!大神请留步!
一台联想V470本本,插电待机0.12A。 测试发现 3D3V_PWR_2  0.2V 被拉低了。 5V_PWR_2正常。 加3.3V电到 8脚烧。EC起温度。换EC 。上电0.45A 。 CPU核心供电发烫。 换供电IC 后。 插电,自动上电。一路小跑。 亮机了。 到这里算维修结束了吧。。 但新的问题来了。。  去掉RTC电池。,插电,会自动上电,可以显示。 用开关关不了机。。 装上RTC电池。待机0.02A 不触发 3  5V 正常。 开关电压正常 KBC_PWRBTN_EC# 93脚有跳变    LID_CLOSE#   AC_IN_KBC   RSMRST#_KBC   ECRST#     RTC_RST#  全部正常 3.3V    PM_PWRBTN# 3.3V 没跳变。。   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哪里没测了。。   又换了片EC,保持故障。 刷BIOS。 保持故障。。  只剩下HM65没动了。。  想到能显示。就没下手。。  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5-8-30 12:18):
搞好了。最后又换了颗EC搞定了。艰难的找了块料板,拆下来的。

网友:
我觉得你最好是裸板测试用和不用coms电池时的ec和桥的条件,对比一下

网友:
PWRBTN没有跳变就查他啊!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查下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没动的HM65就是这问题,你测量的EC条件已经满足,测测桥的条件正常就干桥吧。

网友:
换南桥吧这机器南桥也爱坏

网友:
  需要换显卡试下

网友:
不触发, 要换显卡??  没试过。你试过了吗?

网友:
HM65坏的挺多,先换个排除下吧。

网友:
可以把EC开关触发与去南桥开关连一起试

网友:
EC的触发信号都没发出来,测下这个脚是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