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 17415电源开机,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08-23):
f83vf 17415电源开机,电池不开机

插电源开机一切正常,开机后,拔电用电池能正常放电,也有电池电量,插电也能充电,,

问题就是关机下,不插电源,单用电池怎么都不触发。。所有电路全查过了,17415,BIOS。。EC全换过了。还是不行。。电池买了个新的也是一样。

大神们看看哪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15-8-24 14:00):
此机已修复,一个下拉电阻,引起电池开机时电压低了0.3V。表现出单电池开机时的一个假性不触发。查得我都想哭了。

网友:
把电池隔离管换了试试,简单的开始

网友:
电池不开机一般来说,重点查隔离管。

网友:
电池状态下供电能不能达到公共点,放电管是否正常放电。其次待机芯片的线性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再查查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楼主可将保隔的元件用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A: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正常充放电,单用电池时AC_IN_OC#已经高,证明EC是收到电池的信号的,不触发重点查EC的程序、RST#和LID#

网友B:
ACIN2.7正不正常呢应该3.3吧

网友:
上电池查EC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正常充放电,单用电池时AC_IN_OC#已经高,证明EC是收到电池的信号的,不触发重点查EC的 ...

EC换过,BIOS换过。LID#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正常充放电,单用电池时AC_IN_OC#已经高,证明EC是收到电池的信号的,不触发重点查EC的 ...

单电池,触发时,有触发动过,但去南桥的PTN托不低。

网友:
换主板 修毛毛 这么便宜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2.7正不正常呢应该3.3吧

查过这芯片的资料了,此脚大于2.1V,有电压。大于17.6V。有电源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