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 无法装显卡驱动的元凶

楼主(2015-08-24):
  现象:进PE正常,装系统正常,装完进系统(进度条走完)黑屏(有背光),安全模式下可以进系统,更新显卡驱动同样黑屏。卸载显卡驱动后也能显示,换任何系统,硬装软装,横装竖装都不能打显卡驱动,一打就黑。

  故障部位:显卡,CPU,桥,三个中间部位的8脚IC,APL5930损坏。保证一换就好。

  另一个现象就是开机闪一下就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也是这个IC坏。

  说明:此电压低于0.8V为一开机闪一下黑屏,能进系统,听得到声音。正常时电压至少0.9V,但不要以为电压正常就没事。看到第一个现象时,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案例,以后碰到就了。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用上。

网友:
一般装不上我都先换显卡了,谢谢分享

网友:
联想一体机B320 无法装显卡驱动的元凶
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字体,是看见好几个同行们遇到这个问题,有的直接换板子,有的做显卡,有的刷BIOS,包括显卡BIOS,还有干桥的,等等维修手段,结果无功而返,甚至赔本的。
   在此,大家注意下现象与本机一样的,首先考虑本帖的维修经验。
   现象:进PE正常,装系统正常,装完进系统(进度条走完)黑屏(有背光),安全模式下可以进系统,更新显卡驱动同样黑屏。卸载显卡驱动后也能显示,换任何系统,硬装软装,横装竖装都不能打显卡驱动,一打就黑。
    故障部位:显卡,CPU,桥,三个中间部位的8脚IC,APL5930损坏。保证一换就好。
   另一个现象就是开机闪一下就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也是这个IC坏。
     说明:此电压低于0.8V为一开机闪一下黑屏,能进系统,听得到声音。正常时电压至少0.9V,但不要以为电压正常就没事。看到第一个现象时,电压是正常的。
     不要被5930麻痹了!

网友:
这类故障害了不少人,是我修第一反应就是换显卡

网友:
我的第一排除方法也是换显卡。

网友:
楼主能告知这个8脚IC,APL5930的功用吗?给谁供电的什么电压?这样会增加印象。

网友:
高手,,学习了,,这个故障可不好找,,这个芯片是信号还是供电?

网友:
找不到代换件的试一下我的办法,在4脚输出端对地接一只6.3v 1000UF电容,哈哈哈

网友:
经过 学学各位的维修方式

网友:
这都可以 学习了

网友:
真是没想到啊————————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案例

网友:
先看显卡供电正常吗正常的话就换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