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X201t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8-24):
  抓到机器,x201的机器待机TB很容易会坏,首先我考虑到就是换一个,因为有点微烫,根据经验来说,先干掉在讲,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抓起万用表去测量,发现5V短路,所以才引起负载。发烫的原因。
  看的图纸记不清是多少脚了,偶然后我烧鸡5V,没烧出来。悲剧,

  跑线路吧,找了几个地方,我把连接tc7附近的一个电感给撬开了,(记不清电感是什么编号了,可以看图纸就晓得。)发现vcc5out短路。
  往前跑,当我把L13撬开的时候,前一集短路,这下问题明了了。问题就出现在这,

  看图纸。问题就出现在这3个电容,当我撬开最后一个电容。tc1的时候,短路消失,
  这个就是故障点了,换一个,正常了,再也不短了,
  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这个就烧不出来呢?

  到这,机器就修复成功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发现问题蛮简单的,但是论坛上却没有这个案例,不晓得怎么回事,是不愿意公布还是一直藏起来呢?
  所以一切事情得靠自己去解决。这样你的技术才有进步,不要一上来就进论坛搜什么通病之类的事情,刷BIOS,干桥的事情,这个只会把问题扩大。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个通病是TB芯片背后有2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容易腐蚀损坏引起不上电。。。。

网友:
那就是电容没有彻底坏

网友:
烧不出来要看短路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是0,那怎么烧也烧不出来的

网友:
中国机器是贴片电容容易坏掉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好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地方不大 保护做得好呀

网友:
我的X201T 装了系统 放了一天,第二天不通电了,请问楼主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贴片电容容易坏掉

网友:
这个地方坏的少吧。而却可能论坛大神觉得短路简单问题,没必要发帖

网友:
不得不说IBM的 保护狠牛叉

网友:
楼主这说的是呀 肺腑之言呀 新手上去干桥 胡吹猛焊

网友:
对地为0不能烧出来,下次注意,另外,有的芯片拆了电感虽然后级对地短路,但是也会由芯片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