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3EA63显示器,开机5至10分钟后花瓶显现。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5-08-24):
型号;LG23EA63显示器
检测过,确定是显示器故障。
开机5至10分钟左右,屏幕就花了。但是把电源适配器拔掉,等一分钟后,再次插上电源适配器,屏幕又正常了,但是过5分钟后又是老样子。
显示器拆开了,屏线接口都用酒精洗过了,驱动板上面也没烧焦痕迹,很干净。
不知道是屏幕驱动板故障还是电源适配器故障(这个显示器是外接独立电源适配器)。

花瓶显现

花屏截图

显示驱动板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驱动故障,还是电源适配器故障。

网友A:
用通用板点一下试过,电压不稳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怎么感觉像屏幕上的主芯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板点一下试过,电压不稳都会有这个问题

你是说用通用驱动板,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屏幕上的主芯片问题

是驱动板上的mcu故障吗

网友D:
屏线没有完好接通,接口应该有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用通用驱动板,来测试。

通用的电源板和通用的驱动板一起使用来测试,如果有你这种板的通用板也可以呀

网友:
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引起的呀,可以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试一下,先排除电压问题再看驱动板或者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换的屏上的3.3V  但是不长时间又坏了。不知道哪里的事 让客户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没有完好接通,接口应该有损伤。

接口都检查过了,没有损伤痕迹,也用酒精洗过了。可以排除

网友:
这个现象肯定是屏上VGL这个电压中的电路有虚焊或者转换不量。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屏供电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给他屏上的芯片加焊了一下,一个月过去了,也没见返修,应该是好了

网友:
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把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主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屏上面的问题  不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