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i 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5-08-24):
开不了机时,按开机键,电流没反应,电流0.015 ,不知道有没有碰到的。给支个招,
开不了机

网友:
按开关没有反应就是不触发呀,先量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呀,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桥的供电,时钟,复位,RSMAST等是否都正常,还有开关电关是否稳定,按键后是否有跳变都要查呀

网友:
楼主,望你修好后载个步骤加图出来,好让我这样的菜鸟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