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e显示器偏红色

楼主(2015-08-24):
vga线试了没问题显示器偏色按下自动调整按钮恢复了两秒又变成原样偏色了求各位大神解答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还是一样啊

网友:
先打一下VGA的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是否一样,不一样的那个就有问题,或者有条件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先测试一下

网友:
刷固件看看,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A:
开机时logo不变色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进工厂模式恢复默认估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坏的

网友:
灯管测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logo不变色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进工厂模式恢复默认估计就好了

怎样进工厂模式啊?

网友A:
网上搜搜,不过一般大牌的才有,你这个牌子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搜,不过一般大牌的才有,你这个牌子没见过

好吧,谢谢我先搜搜看

网友:
  测测灯管吧、。

网友:
是不是mag美格的显示器啊

网友:
不用测灯管了,一定不关灯管的事,还是怀疑驱动板多些。

网友:
   你打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啊、。灯管也会引起屏幕泛红、。

网友:
不会进工厂模式就刷程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