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PCI槽 的一些事

楼主(2015-08-24):
主板是  工业板  台湾生产 其他的就补知道了  现在问题是不跑码,PCI有几个点阻值无穷大  都拆桥跑线了,请大神指点给点思路,现在有点怀疑北桥 不知道是不是,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希望分享!谢谢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LK本本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 也没有把这个班子的BIOS读取下  我需要

网友B:
不行就换一个桥试试,修好了可以多要点钱

网友:
工业板的资料太少了,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也没有把这个班子的BIOS读取下  我需要

没有买读那种BIOS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换一个桥试试,修好了可以多要点钱

买了2个新桥了,明天再买个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