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遇联想G485问题,急救,跪求高手大师指点

楼主(2015-08-24):
联想G485带电开机摄像头灯常亮,屏幕亮几秒就灭,灭完再开就是风扇转,摄像头灯亮,屏幕就是不亮;断电过一段时间,带电开机又能亮几秒,然后又不亮,再开就是风扇转,摄像头灯亮,屏幕就是不亮
跪求大师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这个机子BIOS爱坏。

网友B:
BIOS问题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

网友:
学习咯

as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了BIOS没有啊

网友C:
先刷BIOS吧,不行只有拆机查屏接口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吧,不行只有拆机查屏接口看有什么问题

屏幕已经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
明天试着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

好的,明天来店直接刷bios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这个机子BIOS爱坏。

好的,下午换了主板电池,依旧没用,明天刷bios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故障,没解决!

网友:
遇到好几台都是bois问题,刷个bois就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下午换了主板电池,依旧没用,明天刷bios试试

把外设都拔了看看

网友:
竟然还有这个通病  学习了

网友E:
刷了BIOS没有啊刷了BIOS没有啊

网友F:
刷好了吗,求答案呢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了  修了  好几个

网友:
G485好像桥也爱坏

网友:
又学习到了

as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是BIOS 毛病吗?

网友:
统一回复:G485我接手的这个机器,CMOS电池料板拆装,cpu指定电容吹下,开机试机一切正常!!!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刷好了吗,求答案呢

统一回复:G485我接手的这个机器,CMOS电池料板拆装,cpu指定电容吹下,开机试机一切正常!!!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BIOS没有啊刷了BIOS没有啊

统一回复:G485我接手的这个机器,CMOS电池料板拆装,cpu指定电容吹下,开机试机一切正常!!!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谢谢

网友:
原来不是bios的问题 不过这个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统一回复:G485我接手的这个机器,CMOS电池料板拆装,cpu指定电容吹下,开机试机一切正常!!!感谢各位 ...

什么是cpu指定电容,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cpu指定电容,不懂

微是通病,南桥那个漏电电容,一不小心打错了

网友:
恩恩,是滴

网友: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加焊桥 刷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微是通病,南桥那个漏电电容,一不小心打错了

哦,明白了,这个通病只有g485有吗,还是这个型号的南桥才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哦,明白了,这个通病只有g485有吗,还是这个型号的南桥才有

听前辈们说,就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同问题    刷BIOS好了? 论坛下了个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台机,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前辈们说,就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通病

恩,记下了,以后一定用的着

网友:
怎么没有个明确结果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南桥上有颗电容漏电吧。我在论坛上看了。现在要阅读权限啊。倒。

网友:
有可调电源吗?看下可调电源的跳变。这样说出来比较好分析

网友:
不会修弄啥勒  送出去修

网友:
刚修个一样的机器摄像头头灯亮机器电流0.9左右不亮 。更换COM电池也不亮,加焊南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