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报 210:CPU Uariable MTRR configure failed

楼主(2015-08-24):
   好像没人发这个,我就发一个,这个不是CPU问题,是内存问题,换低一点的内存就好了,不过一般遇到的少,

网友:
我来抢沙发 。又学了一招。。

网友A:
为何出厂时,不报错。
容量还是频率低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出厂时,不报错。
容量还是频率低一点的?

发贴前我以为是频率,但后来我试了下,同样频率10600的2G不报错4G报错,其他内存找不到频率一样容量不一样的,所以没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记录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CPU坏了?

网友:
没见过,联想的机器最愿意报错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 我这里有块联想LQ57M的板  用30分钟就准时掉电   什么都搞过就是不行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最愿意报错

网友:
测试版的CPU也会这样子的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出厂时,不报错。
容量还是频率低一点的?

应该是频率。我遇到过,同样是三星4G同一批次的1333两条,在技嘉主板上都运行正常,在V星主板(好象是h61板)只有1条使用正常,另一条会花屏死机。

网友:
内存的频率?

网友:
没遇见过,先收集起来。

网友:
我在联想官网搜了一下,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到楼主:MTRR是Memory Type Range Register的缩写,可翻译为存储区域类型寄存器,它规定了读写某段范围物理内存的策略,用于优化CPU数据传送性能。
出现”210:CPU Uariable MTRR configure failed“报错的原因一般为:
                                      1、软件配置有问题,导致系统报错;
                                      2、加装了不兼容的内存,或者机器不支持该容量内存。出现此报错时注意是不是在近期加装了内存,特别注意本机是否支持该容量的内                                                  存,否则容易出现该报错,建议去除存测试;
                                      3、硬件问题。

网友:
、软件配置有问题,导致系统报错。解决方法有:A.恢复BIOS默认值,甚至更新BIOS。B.恢复系统,如果是32位的系统,建议重新安装64位系统。
2、加装了不兼容的内存,或者机器不支持该容量内存。出现此报错是注意是不是在近期加装了内存,特别注意本机是否支持该容量的内存,否则容易出现该报错,建议去除内存测试。

网友:
要低电压的把

网友:
楼主真不赖,尤其是最后一段话说的特别好,努力提高自己

网友:
联想Z470报 210:CPU Uariable MTRR config

网友:
想说三个字 出神入化

网友B:
想说三个字 出神入化
任先生
呵呵,数学老师死得早,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说三个字 出神入化
呵呵,数学老师死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