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CLK电压不正常,导致挡C1,怎么破?

楼主(2015-08-24):
RT,刚上电的时候一切正常,3.3v。检测内存的时候这个电压有3.3-0-1.6的跳变,然后一直稳定在1.6V了。跑线到时钟芯片旁边一个小电阻上,这个电阻一脚接SMBCLK一脚接时钟芯片。芯片是:9lprs587eglf,看坛子里的人说,这个芯片很少坏,虚焊多,我加焊了一下,还是老样子。

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呢?芯片坏?

网友:
直接飞线试一下

网友:
一样的,又跑了下线,SMBCLK还连到南桥附近的一个102排阻上,排阻另一段接3.3v,应该是个上拉。换了这个排阻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系统管理总线,同时连接内存,时钟,IO,南桥,由南桥管理,上拉电压应该稳定是3.3才对,所以检测是上拉电阻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
你指的芯片是不是说的是时钟?

网友:
  PCIE的SMBCLK这条脚 上面飞先过去  就可以了

网友:
跑线路直接飞线

网友:
好好学习,增加技术

网友:
好的,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