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20风扇报错

楼主(2015-08-24):
机器到手上不触发  相信大家 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 换了D95280亮机了 问题来了  风扇报错  换了风扇  刷了BIOS 无果 RN8501拆掉  还是报错  重启好多次可能有一次不报错 进系统使用完全正常  快要崩溃了 论坛好多这方面的帖子都没有解决 能解决的也不说 求解决过的大神把这个毛病的解决方法告诉下吧 维修不易啊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8-25 08:57):
现在发现风扇报错的时候  电压比较低1.8  左右  硬盘接口也是1.8左右 证明5V-S0电压确实不足 谁能告诉我 这个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解决过的朋友说说 给点提示

网友:
所换风扇应该与原机相同

网友A:
是不是BIOS的事    或者E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的事    或者EC有问题

都试过了。。。。

网友B:
把风扇红线飞到USB 5V上去试试看

网友:
这个步知道

网友:
风扇报错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风扇红线飞到USB 5V上去试试看

THINK 这样可以?不是有检测的吗?

网友:
不会把 还没遇到过

网友D:
看下风扇供电正常吗 这种机器供电电压低 风扇转数不够就报错的

网友:
直接飞线到5v usb供电试一下 就知道了 是不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HINK 这样可以?不是有检测的吗?

黄线是检测      只要风扇转并且接着黄线就行

网友:
好像记得这个机的EC带程序的,没思路了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线是检测      只要风扇转并且接着黄线就行

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风扇供电正常吗 这种机器供电电压低 风扇转数不够就报错的

红线2.2V左右  USB飞上 不报错了  但是硬盘不引导了。。。。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风扇报错我认为就是5V-S0电压不足引起的 有谁能够讲讲这个电压怎么来的?因为硬盘有时候检测不到5V供电就是5V-S0提供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5V-S0电压不足的话就按图纸或跑线路来查吧

网友:
thinkpad 恶心就恶心在这里,各种报错,它会检测风扇转速和风扇电压的,有一个不满足都会报错,特别的蛋疼。

网友:
插风扇的接口针脚氧化了,去除氧化。你试试。

网友:
楼主接个5V过风扇试试啊

网友:
think 的不好弄

网友:
看看EC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下个图纸查查信号来源

网友:
把黄线断开看一下

网友E:
查一下5v_s0的来源,解决了吗

网友:
加汉无线网卡 下面那个芯片 或者换掉

网友:
加焊检测芯片 上次我就是这样好的

网友:
期待楼主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
先把5V_S0修出来在说

网友:
查图纸吧 没办法5V去很多地方的

网友:
既然4知道了是电压不够,那就要追查此电压的来源,看看是不是1电阻腐蚀造成的电压转换不够的,在不行,直接把转换的电压拉过来!遇到过只有一点电压的,是别人把转换管子拆了

网友:
楼主如果确定风扇是好的, 拆掉RN8501即可

网友:
5vs0低就查它了,看图纸。

网友:
5V短接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查风扇供电不足的原因 飞线到usb5v会出现很多别的问题的

网友:
5V_S0是由5V_S5转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