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刮骨疗伤无果后又一借骨疗伤

楼主(2015-08-24):
联想B460这款机器有一设计缺陷,C壳待机芯片处贴了黑色吸水黑泡沫引起19V那个地方电阻电容腐蚀短路,严重的会引起烧穿PCB板子,相信一些维修经验丰富的可以刮骨疗伤啊,但是骨头刮深了伤到骨髓了可就不好了,呵呵,现在给论坛朋友推荐一个借骨疗伤,相信效果不比刮骨疗伤差。。。

此小板子是从HP511机器上面锯下来的,直接飞线     19V   3V和5v线性电压接到改的板子对应脚位,开启18脚S5-ENABLE 接Q2022的ADP_EN,+3V和+5v就接原来的电感输出端,记得拆掉原机器的2个电感哦,防止原来损坏的PCB板层短路,呵呵,几根飞线就搞定了不是比刮骨疗伤更轻松???切记拆掉原机器的3V和5V上下MOS管,51123也可以拆掉,觉得好加点分啊。。。

网友:
看哪种方便点哟,对于新手还是刮骨吧,

网友:
*词语被过滤*好像有现成的待机小板子卖,不错的方法

怀修旧 -5

网友:
真是牛人一个

网友:
小班子 好放吗

网友:
*脏话*这样也行

网友:
随便找个地方一丢不就好了啊!呵呵

网友:
维修只要达到目的就行,再说了废板子也很多,找个3V和5V的小板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啊?锯下来就需要点功夫了。。。

网友A:
楼主~还是上次那块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上次那块板吗?

看到板层烧的太厉害了实在不忍心往下刮了怕伤到骨髓就不好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板层烧的太厉害了实在不忍心往下刮了怕伤到骨髓就不好了。。。。呵呵

哦~~~这么说还是上次那块板子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这么说还是上次那块板子咯~~!

上次发刮骨疗伤的不是我,是另外一人,他刮的洞明显比我的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发刮骨疗伤的不是我,是另外一人,他刮的洞明显比我的大啊。。。。

哦~~我还以为是楼主呢!!    不过楼主技术很不错呦!!

网友:
LZ 技术甚好啊

网友:
B460这机器就是硬伤多啊

网友:
我去 楼主牛逼呀

网友:
呵呵,这不算什么,只是照搬而已,懂一点电路的都可以改的。。。。

网友:
烧那么多啊!厉害

网友:
厉害  维修只要修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