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只有+5v,其他都没有,是什么问题,怎杨解决

楼主(2015-08-24):
求助,电源只有+5v,其他都没有,是什么问题,怎杨解决
求助

网友:
黑线 绿线 短接看看

网友:
12v那个转换管坏了吧

网友:
虚焊了 拆机看一下

网友:
待机还是启动以后?说清楚一些噻。

网友:
用电源测试器测到只有5vsb灯亮,其他都不亮

网友:
楼主说的是待机5V,还是主供电5V?

网友:
主电源根本没工作。查PWM控制脚能否拉低?

网友:
你需要确定的地方很多,慢慢一步一步排除。不可以这样问大而空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只有辅助电源在工作,查主电源驱动输出正常否,驱动管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