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读数乱跳怎么修

楼主(2015-08-24):
  万用表的读数乱跳怎么修

网友:
表笔或表盘接触问题,估计受潮或氧化。或电磁波干扰。。
乱跳低端表的优势。。。

网友:
换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修笔记本呢万用表数值都不准还怎么修

网友:
档位的黄片接触不良也会乱跳,小心弄一下试试。

网友:
黃片和表針和電池這三個試看看

网友:
如果原来不是乱跳的那就可能是弹片和表盘接触不良吧

网友:
表太烂,我用20多的就是跳,多拧几下就好了,200多的就不跳

网友:
太便宜的货  换新解决了

网友:
可能是档位簧片接触不良,清洁一下加点凡士林......

网友:
四位半表最后一位如果只是正负1变化就不用太在意

网友:
拆开,记下V片位置,用酒精清洗表盘金手指,V片。
吹干装好,回复原样。
数字万用表通病,国产,进口一个样。用久了,都要清洁保养,养车,养瑞士手表,养万用表。

网友(2015-09-23):
自己專用賺錢的工具就要好好愛惜和保養

网友:
我以前的胜利表就是,清理一下表盘又能用了,但用不了多久又这样,扔了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