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还南桥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5-08-24):
型号:DELL N4010
HM55芯片组
原始故障开机不显示,更换南桥后亮机,风扇狂转,其它一切功能正常。
这个故障想起华硕的机器很多这种故障,原因是PCH的ME单元需要初始化,也就是说需要工厂的BIOS才可以。
显卡及CPU温控电路都已测量及更换。
于是搜索论坛,BIOS已经刷了好几个,故障涛声依旧。有同行说改工厂模式,但是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和客户多次沟通风扇常转之好处无果,求助同行有没有工厂BIOS或其它解决方案!

网友:
你刷下  BIOS 试试

网友:
如果有ME固件的,只有刷工厂级的BIOS才可以,如果用过的BIOS在ME固件里都设置了本机的信号不能更改,如果刷工厂级的BIOS才可以重新设置信息,但这个BIOS很难找呀,可以到TB上搜一下看是否有人可以到BIOS中将原BIOS分离出来

网友A:
实在没法就给他改成3.3v供电的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233-1-1.html这里有分离方法,楼主看一下是否有用呀,

网友:
呵呵 刚刚好机会给你学习分离BIOS

网友:
tengo el mismo problema con mbx-250 y ya cambie el bios pero nada

网友:
应该是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法就给他改成3.3v供电的

客户要玩游戏,改3.3V以后温度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0795-1-1.html这个有用没有

谢了,兄弟!研究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