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KL2F不接屏没有EDID电压

楼主(2015-08-24):
不接屏幕EDID是没有电压的,上拉电阻在屏上面
屏幕

网友:
这我也想知道 有没有知道

网友:
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呀,EDID的供电本身是接屏还会有啊,上拉电阻在屏上没有影响呀。这是为了保证信号同步而以呀。接屏才会去读码片才有供电,不接屏就不能读取码片,拿供电来也没有什么作用呀。所以测量屏接口的数据要先接屏线就是这个道理呀。

网友:
呵呵 这个就像以前我刚刚学一样 被师傅叼

网友A:
这东西不经常测,直接接屏就完了

网友:
主板正常,用示波器可以测到EDID的波型,也就是找屏的波型。

网友:
对的,苹果笔记本上屏接口也是,不接屏的话也是没有EDID,屏接口的升压电感上也没有电

网友:
我们都是先换屏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