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开机芯片怎么拆?

楼主(2015-08-24):
电路查没有3 5v,板子上的开机芯片引脚都是在外边的,进货找不到这样的芯片,引脚只有在里面的,兄弟们是怎么修的?

网友A:
最好先发一个图看一下再说呀。

网友:
脚在外面的那个开机芯片还要好拆一样呀,用风枪就直接吹下来就行了,

网友:
用疯抢   好拆

网友B:
用风枪,摘掉风嘴,可做小型BGA

网友:
上淘宝,什么样的芯片会没有,认准型号,去找找

网友:
那里基本不会坏吧  换待机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发一个图看一下再说呀。

是买不到相同的芯片,怎么办?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
什么芯片会买不到啊,不可能的事吧?发图片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摘掉风嘴,可做小型BGA

这种用风枪吹300度,还是弄不下来,怎么办,引脚是在里边的。

网友:
QFN封装的芯片还不会焊,这可是最基本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风枪吹300度,还是弄不下来,怎么办,引脚是在里边的。

调高温度啊,我一般都直接跳到400度了,吹的时候来回晃动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高温度啊,我一般都直接跳到400度了,吹的时候来回晃动吹

K有用镊子在芯片脚上翘吗,直接在芯片上吹能下来吗?

网友:
开机芯片?哥们你业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K有用镊子在芯片脚上翘吗,直接在芯片上吹能下来吗?

边吹边轻轻用镊子波动,动了就可以取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