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g31mxp进系统不认USB

楼主(2015-08-24):
接到一个主板g31mxp,富士康代工的。进入系统后所有的USB口都不识别。
在dos下可以用,插上优盘检查硬盘都可以。就是进系统后不能识别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没有打好

网友:
刷BIOS试下。如果不行进系统看USB供电电压还有么??

网友: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资安通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先做软后做硬一步一步来

网友:
重新做系统         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看看吧,应该是个小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刚开机的时候能用、。。一进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那就是BIOS里给关闭了。。开启就好了、。

网友:
楼猪分析的是  继续加油

网友:
2L方法可以试试先

网友:
测USB供电试试

网友:
BIOS还原一下看看,或者是看里面是不是USB接口给关闭了,然后就是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A:
没人说换南桥么???

网友:
BIOS内USb关闭,若不是重装系统或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说换南桥么???

人家DOS下能用,和南桥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新做个系统吧

网友:
看看bios里面usb启用了没  开启了的话就重装系统试一下   感觉系统问题多一点

网友:
BIOS还原,驱动,有些时候就这样,键盘鼠标也得驱动一下,系统问题

网友:
BIOS设置或者系统问题,进PE里面看看吧,一般会提示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  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对  我无言以对

网友:
这个 是驱动不对  遇到过 重新做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BIOS里USB关闭了、。开启就行了、。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放一下bios电试一下!也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或者换系统版本

网友:
BIOS可能没设置好,或者系统有问题

网友:
重装驱动,不行换系统试试

网友:
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BIOS里面关闭了,查一下USB的对地阻值,300-400左右,短路的话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虚惊一场。不是南桥的问题。
只是系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里面USB驱动有黄色感叹号么?

网友:
DOS下都能用,跟供电无关。

网友:
2楼主很有道理你可以试一试,不行就换系统,再不行就查USB电路呗。

网友:
测试一下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看来是USB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重装驱动或系统

网友:
会不会是USB的接口是坏的呢?

网友:
你进PE 试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可以考虑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装个 系统在 来问

网友:
遇到一台不跑U的,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有,悲剧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   是联想G31的主板   换过南桥问题仍没解决最后刷BIOS搞定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日常灌水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问题,驱动重新打打试试!

网友:
换系统吧,应该还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