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充电

楼主(2015-08-24):
一个华硕A43S拿来说是不充电,电源接口有时接触不良,拆下,发现电源接口中间的主芯断了,不仔细看看不出,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都是重新把两个焊一下就行了,但是有返修,今天换个搞法,把断了的主芯拆下,从断了的主芯处焊一个软线到拆掉的主芯,这样不管电源口怎么动都不会断了。

网友:
嗯,这个是华硕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还可以这样呀  厉害

网友:
我都直接焊 你技术不行

网友:
加锡 直接弄很粗 怎么都不会断了 搞了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上图看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
a43s接口坏我也修过,第一次接好了,用了几天就返修了,后来也接了一条线搞好

网友:
  之前不知道 不错下次碰到试试看

网友:
老毛病了,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个头子

网友:
很少碰到、以后修到这种问题很少看看接口

网友:
都是用线飞过去的,要不肯定会回来

网友:
变通了就有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华硕的这款机器设计问题。电源口在主板边角上。且没有固定螺丝经常插拔导致座子松动或者芯子断裂。且出现问题后解除面积小发热,热涨冷缩更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