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无待机

楼主(2015-08-24):
  • 插电源适配器无电流丶一点反应多没有查待机部分 待机芯片是up15890Q.论坛有这个脚位图。查11脚vin电压不对,11脚连接一个1欧电阻 测电阻坏 换了一个插电源有待机了 按开关直接通电开机了。我才刚学的 运气修好的、刚接触电路不太会、 希望大神指导  谢谢

网友:
这种简直是捡钱呀,才学的话,就是从这些基础做起呀,你还是可以的,高手又不是一步到位的,也需要很多的实战经验的积累才可以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相对来说有点难的,因为没图啊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了。导致主供电没有

网友:
思路不错,挺厉害的师傅啊

网友:
挺不错啦 才学就可以知道

网友:
不错 都是大神

网友:
运气不错,技术也很好

网友:
有点位应该能修好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相对来说有点难的,急死我了k45vd 1.0的

网友:
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
刚学会就能秒杀了!!!!!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没有图纸修起来有难度,你遇到这样算是运气,一般没有待机的先查待机芯片的供电,开启和REF,有点位图找脚位好一些,再不行就下载一个芯片的手册查,可能可以修出一些。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思路很清晰,顶上去。。。。。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就不行了,碰到一台铁板

网友:
电流就上到0。70就不动了   ,  南桥重置过,求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