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硬盘开机logo后白屏随即掉电,不插硬盘可进pe,没问题。什么邪门儿啊?

楼主(2015-08-24):
这几天遇到的机器,很少修一个地方就好的,这台acer4771开始是待机不稳定,好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候无待机打不开,客户说摔过,于是加焊待机ic,然后就稳定了。

装好机器测试,结果logo一闪,白屏掉电,掉到待机0.018,反复测试发现只要插硬盘就掉,不插硬盘没问题,u盘可进pe
原硬盘为wd320,换了个东芝500一样,再换个120g固态没有问题,难道sata供电跟不上?之前能开机的时候用的好好的啊?

怎么回事啊?修待机怎么会有硬盘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A:
5v. 的pg有问题  修到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B:
看一下5V的转换电路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的pg有问题  修到过一台这样的

什么问题?能指点下吗?

网友C:
感觉还是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5V的转换电路是否有问题呀。

硬盘供电是 5v_s0,用这个电的很多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供电有问题吧

有没有可能是5V带负载能力变差了呢?
待机芯片可能导致5V带负载差呢?

网友:
测硬盘接口供电,装上硬盘测试试,如果有问题就往前面推

网友:
应该是5V带不起负载,重点差3  5V电路

网友:
那就看看硬盘接口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