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A主板只能用电池才会触发

楼主(2015-08-24):
有个三极管烧了。、,还有哪些问题我没量出来

网友:
这个找个点位看下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一下,先看适配器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有遇到一样的问题。用另一个主板拆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你先用适配器,不上电池,看公共点是否有电压?
问题太宽泛,不好具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