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2台显示器

楼主(2015-08-24):
第一台HPC;
  故障是不通电,拆机拿下电源板一看没有鼓包 也没有明显的炸痕 ,
通电打电压, 首先300有了,那看看后接12V 5V  毛病来了  12V 5V 都没有
心想那应该是短路了吧  拔下电源, 开始查,打到二极管两兄弟SR5200都 通了
先取下来再说,取下来一打只坏了一个,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 通电 12V 5V正常 接信号 亮机 此机修复。
第二台也是HPC:
故障是通电不显示,电源灯一闪一灭,
拆机一看 ,板子不成样啊 高压包两端都有炸痕,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该跟高压条再说,
该完接测试灯管通电 灯管亮下就灭, 这还几个故障啊, 拿表打电压吧  找到12V 一打 瞬间拉低到1V  在看5V还是一样都拉低到1V 。拔下电源 找到电源管理芯片,打阻值1脚接地其他脚都正常,怎么办,取下电源管理芯片跟开关管 ,拿出我的秘密武器通用模块,该了上去,通电打电压 12V 5V正常 也不拉低了, 接信号通电 画面显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A:
不错 修的确实不错 加油

网友B:
电源模块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模块确实挺好用的、

是挺好用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修的确实不错 加油

多谢鼓励  都加油

网友:
不错不错捡到钞票了

网友:
捡的少啊 显示器开不起价啊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C:
秘密武器啊,多少钱一个啊。这个耐用不?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电源模块现在还没有接上去过一个···············羞愧

网友:
电源模块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秘密武器啊,多少钱一个啊。这个耐用不?

物美价廉 , 非常好用

网友:
SR5200换了之后用段时间又烧了,一边我都换MBRF20150C在加个散热片

网友:
没接触过显示器   哈哈 学习了

网友:
电源能修好的一般都修好,最好不用模块。

网友:
秘密武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