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907换法

楼主(2015-08-24):
这电容引起的宏碁 4736ZG掉电不显示等,换电容解决。周围焊8个点就可以。

网友A:
楼主,八个点在哪里啊,为什么不标明一下呢,真心没看到,不过你发图还是支持一下,你辛苦了。

网友:
330 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八个点在哪里啊,为什么不标明一下呢,真心没看到,不过你发图还是支持一下,你辛苦了。

就是板子上四条线的两端。

网友:
只要把电容能焊上去就行。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 换NEC电容的不多 多是330 6个代换 ……

网友:
感觉还是换330比较好换一点

网友:
330 放六个就行了

网友:
虽然有备用几个没用,都是换330的4个

网友B:
对啊  现在只要有板有NEC这个电容  管它什么故障  换了百分百好

三桥一BGA -1 山寨

网友:
330  4个搞定

网友:
这种事通病吧

网友:
我是在旁边加两个电容

网友:
为什么焊八个点,点解啊

网友:
还是用330的换掉稳妥些

网友C:
都330了  你那个应该管不了多久  你是准备用几个月又换个大电容吗  LZ英明啊 赚钱的料

xsp1980 -10 阴阳怪气,满嘴喷屎的狗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330了  你那个应该管不了多久  你是准备用几个月又换个大电容吗  LZ英明啊 赚钱的料

还是你会做生意,为了省一点电容钱拆东墙补西墙,胡乱拼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现在只要有板有NEC这个电容  管它什么故障  换了百分百好

真的这么灵验就好了,呵呵

网友:
换NEC麻烦 还是换330来得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现在只要有板有NEC这个电容  管它什么故障  换了百分百好

你就吹 还百分百好 你遇见的NEC只有宏碁和东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你会做生意,为了省一点电容钱拆东墙补西墙,胡乱拼凑。

疯狗 你咬我做什么

网友:
很好啊,淘宝有卖的,新的也不贵,用这种方法焊接很快

网友:
最喜欢换这种电容了,可以秒杀

网友:
两边各4个点吗?论坛中都是改330来用,实际自己也改330。这新电容也不便宜。头像为何改呀?以前的好看。

网友:
一般都是330的换6个,上8个还没搞过

网友:
有钱人啊,我都是旧板上拆330代换的。

网友:
在旁边加两个电容肯定不行,因为有一些电容漏电接近短路了,并几个没什么用处。

网友:
楼主英明啊,用几个月在坏了,又能赚笔钱

网友:
看来NEC真的很容易坏?是不是只有老点的机器才用着种电容呀?  谢谢楼主的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看到NEC就想笑

网友:
NEC大电容是通病,有这种电容的直接更换或并一个电容也可。